大家都用什么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7-10-11):
大家都用什么电动螺丝刀?我用那种手柄上有个旋转方向调节按钮,上次看到有人用顶部两个直接正反转按钮的螺丝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这个,什么品牌的?

网友A:
用不起,一直用手,感觉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起,一直用手,感觉不错啊

拆卸方便,你维修量不大吗?还是修手机?

网友B:
我用宝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宝工的。。。。。。。。。。。。。。

是有两个正反转启动按钮的那种吗?还是老式正反转调节按钮、启动按钮

网友:
手动                            螺丝刀

网友:
修笔记本很少用,修网络设备用得多些

网友:
我用 大有 5612 还有几个博世的 电动的。还有伸缩带棘轮的

网友:
手动的,手扭有感觉,电动的怕扭坏螺丝

网友:
俺也是手动的,电动的量大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二手的百得直柄也可弯折的,几十块钱一把,拿回来换2节笔记本拆的18650,方便耐用,只有一个开关,推左边按下正转,推右边按下反转,一个大拇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