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320无法进入CMOS设置

楼主(2017-10-11):
                     今天新到几台笔记本,因为新机都没有安装系统,那么就得安装系统 了,这时遇到一台联想ideapad 320 无法进入CMOS,无法进入,那么就无法选择从哪里引导了,按F2无法进入 ,按F2+FN 也无法进入,装系统这事进行了好多年了。说来还是有点经验的,我又尝试按F12 ,F9 ,F4 等等几种常见笔记本进入CMOS设置的方式都试了,就是怎么也进入不了,于是我百度,我谷歌,查看一些网上的经典,未果,这么折腾半个钟了头过去,还没有进入,怎么就这么困难,莫非流年犯太岁了。莫非是键盘坏了。这可是联想新机了。这种机率也太低了吧,我还是用了一个USB 键盘插上去,试着开机,按F2,进入了。键盘真的坏了吗。我又接着按笔记本键盘上的F2,也可以进入 ,这说明键盘是没有坏。这是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CMOS 是可以进入了。但就是没有搞清楚用一个外接USB插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以后大家 有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一下我这种方法。

网友:
我觉得这只是个意外,没有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