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550P5C 不加电 秒秒秒

楼主(2017-10-11):
三星 550P5C 不加电,拆机发现进水了51125边上已经腐蚀了,刷干净发现 51125的16脚无19V供电,电阻腐蚀断线,直接一坨锡搞定,但是13脚没有开启供电,看了一下51125的图纸发现这个供电是B+分压出来的,由于没有点位图实在找不到去向,没办法改一个电路找一个电容一头是B+一头接地的,又找了两个电阻一个500K一个100K.把500K电阻一头接B+,把100K电阻一头接地,再把两个电阻另一头一起链接飞线到51125的13脚链接处,加电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好,清楚详细,向楼主致敬,呵呵

网友:
楼主 电路好熟悉吖  学到了  真厉害

网友:
还好,故障简单,这种没有开启直接飞个信号就可以,不受EC控制了

网友:
没有点位图的一种巧妙修法 ……

网友:
大神,这样改也行。。。。。。。。。。。。。。。。。。。

网友:
这个方法很巧妙的解决了,没有点位图维修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讲解清晰,电路很过硬。

网友:
高人,没点位直接飞线,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