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X6A 自动关机求教

楼主(2017-10-11):
x6A,开机后,电池排线上面那里会很热,几分钟后会自动关机,需要拔了电池排线重新扣才能开机,不然没法再次开机。
求指点,谢谢!

网友:
                换电池             换排线

网友A:
电池换了也一样,电池上面那块地方会很热,然后死机

熏松香,整体慢慢热起来,然后全部化掉,而不是某个地方特别热先融化

然后万用表一个个量了电阻电容电感,没明显看到短路

网友B:
是不是电池中间的检测教有短路,或者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了也一样,电池上面那块地方会很热,然后死机

熏松香,整体慢慢热起来,然后全部化掉,而不是某个 ...

这样嘛  找正负极,然后引线,单独家电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中间的检测教有短路,或者轻微短路,

果然如你说料,中间检测脚有漏电,35ma左右

没图纸,又不知道怎么搞了。

开机后,红圈这里特别烫,但是一个个万用表量小元件,没发现任意一个有异常

背面此处是字库,温度没明显发热

网友:
用松香法,看哪个元件先容化,然后去掉看什么结果

网友:
松香熏过,是整体慢慢热起来最后全部融化

通过对红圈里所有小件打值,没发现有短路,完全契合松香的变化

现在唯一的线索是电池检测那个脚有35ma左右漏电

限于经验和能力不足,没图纸不知道这个检测脚漏电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如你说料,中间检测脚有漏电,35ma左右

没图纸,又不知道怎么搞了。

用松香烧,应该能看出来的,你试验下

网友:
没图纸是很头痛的,目前我这里留的机器有X7PLUS,R9SK,两个乐视X500都是没图纸,让客人先放这

网友:
应该是漏电,不好量呢,只能一个个排除看

网友:
上面那一个没拆罩子是电源,拆了量一下那个地方通这里

网友:
没图纸没办法,估计有多个元件造成对地短路。

网友:
慢慢找就会找的到故障。。。。。

网友:
应该从电源检测芯片入手,考虑更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
前几天这个手机被机主拿去另外一家修

结果另外一家看拆过不想修又拿回来了

晚上我看看电源附近的情况

网友:
能不能版线的问题??

网友:
字库拆了,看能不能进9008,不进的话,查供电或者考虑换cpu。技术不精,仅供参考

网友:
确定电池排线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松香法上吧。

网友:
不会发贴,表达不清楚的请将就看看,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没有图纸真不好修啊,只能排除法了,拆了电源试试

网友(2017-11-13):
忘记来说下后续

电源ic也买了新的换过,故障依旧

关键是就前面说的那圈烫,电源边上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