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lenove C5030

楼主(2017-10-11):
故障现象:背光不亮
检查高压板保险,两端都没有电。拆开主板后壳
高压板接口还有一个保险,两端有一端有电
更换后解决

网友A:
没看清楚到底是换的什么啊兄弟以后给我留着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到底是换的什么啊兄弟以后给我留着很好的经验

第二张图片,接口处有个电感,电感旁边有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楚到底是换的什么啊兄弟以后给我留着很好的经验

应该就是第二张图片,接口附近的那坨锡,可以看到接口有点糊

网友(2017-12-10):
今天碰到过 一样一开始还以为是黑屏 有开机声  结果 也是 这里 保险出问题  看来 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功夫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
呵呵 技术 好就是好 呵呵呵呵 加油

网友:
感谢分享,不知道保险断开的原因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B:
楼主你太厉害了,秒杀故障,不知道加了一坨锡代替保险会不会以后造成严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太厉害了,秒杀故障,不知道加了一坨锡代替保险会不会以后造成严重问题.

仔细看帖子哦,高压板那一端还是有保险的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6666666888888888

网友:
直接一坨锡解决一台机器。虽然挺简单的,维修不易。且修且珍惜。加分鼓励。

网友:
仔细看帖子哦,高压板那一端还是有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