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50-T01B 无5v待机

楼主(2017-10-11):
东芝L850-T01B  无5v待机     待机芯片:51123,      故障:不加点  5v待机电感  电压不稳 。           加焊51123待机芯片,就能开机 开机正常使用    只要51123冷却,就不加电  加焊51123,还能开机。
        更换过待机芯片 故障同上               谁遇到过吗 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待机芯片工作满足就检查一下待机5V的滤波电解电容 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