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G41R M/B 简单维修

楼主(2017-10-11):
        加电跑D0 ,第一点就是查内存电压,  内存供电1.4 V 内存槽236有3.3v,  电压都正常, 直接刷BIOS  刷了问题依旧     摸了下主板声卡网卡什么的。 发现网卡芯片烫手  估计是坏了   风枪吹下 ,跑码d0 可以亮机  没想到网卡会导致这个问题  品牌机好多主板不跑码都可以亮机 。 附上亮机BIOS

MIG41R M.B 09152-1M REV;01 BIOS.zip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了啊

网友:
戴尔就是坑爹    亮机了 测试卡依然提示D0

网友A:
不是网卡导致卡D0,这板子就算好的,你上这样的诊断卡也是跑D0。等上LPC诊断卡才能看到真正跑的代码。这板子应该就是卡外设,引起的不亮机。

网友B:
不是网卡导致卡D0,这板子就算好的,你上这样的诊断卡也是跑D0这板子应该就是卡外设,引起的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网卡导致卡D0,这板子就算好的,你上这样的诊断卡也是跑D0这板子应该就是卡外设,引起的不亮机。

   不亮跑D0 亮机也是D0 我没说明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网卡导致卡D0,这板子就算好的,你上这样的诊断卡也是跑D0。等上LPC诊断卡才能看到真正跑的代码。这板 ...

  每个主板,都有它的问题。 难道每个主板都像是你说的什么应该是什么的  只有修了才知道

网友:
网卡芯片短路了,应该是卡外设导致的不亮机,d0不是真正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主板,都有它的问题。 难道每个主板都像是你说的什么应该是什么的  只有修了才知道

每个主板是都有它的问题,但是这个主板上这样诊断卡就是跑D0代码然后没结果。你说的网卡芯片发烫不亮机,不就是网卡坏引起的卡外设么?难道你还有别的解释?

网友(2018-02-04):
刚好遇到一片,我去看看网卡,说不定捡钱了,

网友:
好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