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 不触发 放电后自动触发。

楼主(2017-10-11):
华硕K52JR 不触发 放电后自动触发。关机后就不再触发,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查下桥的相关触发条件

网友:
查一下待机触发的ec和桥的相关工作条件

网友:
不能解释的故障先不去联想其他,按自己的思路来,当不触发时就测量触发的条件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桥的相关触发条件

嗯呢 按时序跑结果 南桥有两个信号不出,应该是南桥坏了,客户超过100不修,我赚不到100我也不修,客户不修了。

网友:
我碰到说是超过100不修的 我连看都不看 直接让他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