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 s3-sm2346 改me触发亮机

楼主(2017-10-11):
        修了一个进水的acer s3 ,清理焊接后发现可以使用,装起来用电池不触发,拔掉电池可以触发,量电池输出正常就是不触发
                           一看这机器有不触发通病,下个bios刷上接电池也可以触发了不过十几秒才开机,太慢了来来回回下了好几个都是开机慢.算了决定自己合成一个bios。
先用uefitool打开备份的bios,查看me然后论坛下一个8.1.0.1248纯净的ME。

官网下载这个机器的bios,解压三次过后得到一个8m的文件

用winhex打开下载的纯净ME全选,复制选块。在打开8m的文件搜索202080,找到后点剪贴板数据写入,完成后保存就可以了。然后刷上,秒开,装好收钱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闲的没事写下来,附上开机秒亮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Intel 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制真心不好修。。。。。。。。。。。。。。。。。。

这个机子还没搞过蛋疼的那种

网友B:
我靠、楼主这都行啊、自己合成bios 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楼主这都行啊、自己合成bios 牛逼

这种比较简单,有的机器不好改,见笑了

网友C:
别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就这么几下,我当初还花了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就这么几下,我当初还花了钱的

这些东西都是你会了修起来也就简单了

想想修的板子都是 知道故障位置后 维修也就如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就这么几下,我当初还花了钱的

是啊,对于会的没什么技术,不会的就要学习,所以技术是不断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楼主这都行啊、自己合成bios 牛逼

http://edu.chinafix.com/这里可以学习

网友:
intel搞这个ME真是维修人员的福音,有不少机器都是ME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