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不触摸 换过黑白触摸

楼主(2017-10-11):
IPHONE 6P不触摸   换过新的黑白触摸
  换过新的电源IC
  测量白触摸5.1V 1.8V有的。。 上屏 黑触摸+5.7 -5.7V  1.8V 有的
  测量J2401 二极体正常
  测量黑白触摸中间一堆的耦合电容二极体 正常的 470左右吧 两头
  测量TOUCH I2C SDA 和SCL   R2420 和 R2421 二极体两头有阻值460 记得好像
  把移动支付NFC U5302_RF 拆了

还是一样没有触摸   感觉开机电流挺大的。。 有时候摆动会达到1.5A    1.8A

请问大神 大概哪里问题呢?

网友:
UMT的板子。。 原来没有触摸换了黑触摸好了几天 客人回来不开机了。。。 大短路 就换了电源IC  正常 不短路了。。可以开机  就是没有触摸

网友A:
白触摸5.1v有吗?黑触摸5.7V有吗?先测电压。你这样问肯定没学过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触摸5.1v有吗?黑触摸5.7V有吗?先测电压。你这样问肯定没学过修手机

忘记说了 测过。。 白触摸5.1V 1.8V有的。。 上屏 黑触摸+5.7 -5.7V  1.8V也有的。。

网友A:
完全没有是吧,你测测黑触摸M1角,到同步管 到座子都通不通。你亮屏的时候在测下电压。5.1 5.7 1.8如果电压都有,不能触摸的可能性很小,除了同步信号,还有黑触摸上边那黑色电容没焊反吧, 1.8V到黑触摸焊盘点断线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是吧,你测测黑触摸M1角,到同步管 到座子都通不通。你亮屏的时候在测下电压。5.1 5.7 1.8如果电压 ...

拆了黑触摸 测过M1脚有阻值 记得好像400多吧。。 因为换了两次黑触摸 每次都测了一下M1脚 有阻值的 没有断线  M1脚没有飞线。。。  是完全没有触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是吧,你测测黑触摸M1角,到同步管 到座子都通不通。你亮屏的时候在测下电压。5.1 5.7 1.8如果电压 ...

M1脚我只是测测有没有阻值。。有阻值没有断线就没管它了。。 还要测通不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是吧,你测测黑触摸M1角,到同步管 到座子都通不通。你亮屏的时候在测下电压。5.1 5.7 1.8如果电压 ...

我回头再测测电压。。 昨天也测了几遍 正常的。。

网友:
我的小6也是同样问题....电压开始都有的..后来再换触摸IC..又没了....感觉是有断线的样子...

网友:
666 修道这种程度 就已经很不错了!帮顶吧!

网友C:
6P的触摸一般先换屏测试,屏幕没有问题弄主板,触摸排线座阻值正常,黑白触摸芯片阻值正常,耦合电容正常,供电正常,继续换黑白触摸,特别是黑触摸芯片,我有一次换了3个黑触摸芯片才搞定,3个芯片各个脚位的阻值都不一样肯定有两个是坏的。

网友D:
测下触摸IC下面的植正常不,很可能CPU虚焊了

网友E:
有两路电压没测吗 直接链接触摸座子的

网友F:
同步管有没有问题。同步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6P的触摸一般先换屏测试,屏幕没有问题弄主板,触摸排线座阻值正常,黑白触摸芯片阻值正常,耦合电容正常, ...

3个芯片各个脚位的阻值都不一样肯定有两个是坏的
?三个芯片   黑白和哪个芯片?
再换屏 再换芯片 试试吧   好坑啊。。 是完全没触摸 怎么按压排线和黑白都一点触摸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触摸IC下面的植正常不,很可能CPU虚焊了

我测了白触摸U2401的底下阻值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两路电压没测吗 直接链接触摸座子的

白触摸:5v1  1v8
黑触摸:+5v7 -5v7 1v8
还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步管有没有问题。同步信号有没有问题

哪个?是U2403  那个六脚的吗? 我也换过了。。 测过3脚和R2407一脚 二极体700多。。。

哎。。 好郁闷。 要不是之前收过钱。。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脚我只是测测有没有阻值。。有阻值没有断线就没管它了。。 还要测通不通吗?

直接把那个管子拆了      然后-短接1 6角  就不用考虑那快了

网友:
6p 不是触摸下面容易断线吗

网友G:
楼主检查一下焊盘有没有断线
主板混混
最后换了个屏幕 触摸有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检查一下焊盘有没有断线
最后换了个屏幕 触摸有了
不过这手机第二次回来大短路 电源几个有用点掉了 飞过线。。 本来以为修好了照片都拍了想发布一下。。 被没触摸弄的 都在解决无触摸的问题

网友:
维修这种事儿,还是得看心态!轻松维修,得心应手!

网友:
M1脚补线,记住是补线,不是飞线,刮开整条线,补上去

网友:
白触摸底下有断线 是你干电源把U搞虚了 我也搞过一台

网友:
白触摸mpi总线查了吗?????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