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841PLOGO处掉电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7-10-11):
全班的PG正常。然后量温控。

第四脚,的3v会被拉低。电阻那边电压正常。

这个完整的图是下面的。然后我看帖子,别人说,2  3脚正常情况下的电压是1V左右。而我的主板则0.4V。然后电压会变化如0.2-0.4之间浮动。

请教下,这个EMC1402- 要满足什么条件,菜不会拉低第四脚的THERM#??/

网友:
帮顶  求大神!你的这个问题值得让大神来分析下!

网友A:
可以直接拆掉温控芯片上电试试看,很多机器可以拆掉温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拆掉温控芯片上电试试看,很多机器可以拆掉温控的

我拆掉了,然后不显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