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滴滴报警刷此BIOS

楼主(2017-10-11):
一块技嘉GA-H61M-DS2滴滴报警,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报警,之前看到有坛友数了下报100声才停顿,我没有数,反正我的一开机就不停的报,觉得是内存不过,查了内存供电1.5v.0.75.3.3v都正常,然后在论坛下了几个故障依旧,最后又反复查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最后找了个进水比较严重的同样的主板BIOS换过来OK,现在读出来分享下,反正我的刷好了,我只能保证我刷的OK,让大家也测试下,然后反馈给大家

网友:
什么玩意 100声?还真有人查过啊?1-100  我真是服了!

网友:
非常感谢,先下载下来刷机试下!

网友A:
互换一下BIOS看看不就知道了吧M_BIOS换成B_BIOS

网友(2018-02-14):
正在修这个板子试一下 测试中不过内存

网友B(2018-04-18):
我的内存报警重启 我刷过,故障一样

网友C:
不行啊,我刷了反而不开机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内存报警重启 我刷过,故障一样

请注意我的故障不是内存报警,也不会重启,而是滴滴持续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啊,我刷了反而不开机了
  、

我的版本是REV  3.0,      你的也是吗

网友(2019-07-19):
#在这里快BIOSS是坏的,刷了直接不跑码,停转的故障速回复#

网友(2020-07-07):
h61m-s1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换一下BIOS看看不就知道了吧M_BIOS换成B_BIOS

这款还有个通病 断电后 开机要按回车进一下BIOS,调换M  B BIOS不起作用,刷了M就好

网友(2021-09-09):
刚好修这主板,同样问题来下载试试看

网友(2022-04-02):
LZ的BIOS能用,我有一块板子也是一样故障,其中一颗BIOS芯片坏了,另外一颗刷了LZ的资料OK了。

网友(2022-07-17):
刷了能行不,我这H61M-D1也是一直滴滴滴滴滴滴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