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系列的机器,进系统没有基带,这种一般什么坏的?

楼主(2017-10-11):
机型:6S 机器。
问题:无基带  一直搜索性号
经过:客户一机器信号有问题。客户自己还原了。结果卡在激活界面。
连电脑显示如下

无基带无串号,不知道从哪下手了。基带供电都正常的。
且如果不正常直接进不了激活。直接开机白苹果了。

哪位遇到过的。。一般基带有问题6S系列的都白苹果的。

此台能进系统(激活界面),但无串号无版本号。感觉基带本身坏了。

网友A:
换个基带电源试试。有可能供电问题

网友B:
我有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器到现在还没有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基带电源试试。有可能供电问题

感觉不是电源。不过可以换个试试。以前遇过的。结果没修好。拆完电源结果直接开机白苹果。开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器到现在还没有修好的

你换过电源试过没有啊。??

网友:
6S以后 主板基本不用修了 换个 WIFI 还要拆掉硬盘 !!

网友C:
可能基带cpu虚焊了,重装了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基带cpu虚焊了,重装了试一下

重装了。一样。、

网友E:
我修过一台7重装基带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了。一样。、

修好了吗,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也是可以进系统,但是无基带

网友:
问下客户是否摔过,肯定是基带某路供电信号未产生,仔细查;换个晶振试下

网友:
楼主修好没    啥问题 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
6S以上的都维修率不高,一般都是人为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一台7重装基带好了

嗯。这个有点难修。还没修好呢。没思路就一直放在那没动。

网友:
基带芯片把,还有可能是基带旁边的辅助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最不好修了      呵呵

网友(2017-11-22):
这种问题最不好修了

网友:
6S的基带电源容易出问题 ,重装试试

网友:
没基带考虑供电,一些基带的上下拉电阻,还有总线,复位,个人意见

网友:
楼主 功力深厚 真心佩服  受教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是小白,刚刚接触手机维修,这个能不能直接般板解决,或者换套件。

哈哈。。我也是小小白。。。只是在观望而已。。。还没有达到动手修机的境界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 基带本身挂壁了  无语没办法

网友:
基带电源搞一下,6s的通病么这种情况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也是小小白。。。只是在观望而已。。。还没有达到动手修机的境界

有没有相关基础一点的教学,推荐下

网友:
现在整好了没有?

网友:
小电源容易脱焊。时钟容易坏。注意检查。基带短的话一般会重启

网友(2017-12-26):
6s能进系统就说明基带的S2  S4供电没问题  查下S1的供电   要是有供电基带可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