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关于iphone6或6P以上机型进水后主供电PP_VCC_MAIN阻值低的小经验

楼主(2017-10-11):
已经有遇到4台以上进水机才总结出来的。主供电PP_VCC_MAIN阻值才40到140欧,正常主供电应该350多。电压却正常 是的电压正常!夹电漏电20至200毫安不等。这种情况用风枪加热主板阻值会变高。冷却后阻值就变低.加电和烧机没有特别烫的元件,主板只会微温。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找到主板最热或者进水严重的地方仔细观察。一定有腐烂的主供电贯孔柱进了板层.板层腐烂漏电。从这里向下挖 注意尽量控制不破坏周边线路。如果没有烂铜渣马上停止再找其它地方。这些是在不想搬板时的维修方法。可能存在个人想法,仅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
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这机器,2333333

网友:
今天 修好这里   明天 坏那里     进水板子 很烦的

网友:
ic各种发霉的楼主也修啊?,,这样一台机子要修好久啊,各种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看到了一般就直接退机了,其他故障可以修好几个了,楼主心细!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特别多啊 修好后可能还会不稳定

网友:
进水厉害的机子返修率高,后期烦死人。

网友:
请问下 是vccmain这一路正常对地二极体值是350左右吗  无论测哪个点都是么

网友:
就算找到短路点也不好修,进已经腐蚀到板层里面!

网友:
这些机就算修开机了还会出现其它问题,估计用不久的,很烦人.钱少是干不了的.

网友:
这样的板。直接搬板。不然后面一堆反修故障找你。烦

网友:
都这样了还修个鬼呀~ 闲了研究研究可以,修好了给孩子玩当然也行!

网友(2019-04-17):
高手高手这么多水都修好了高手高手这么多水都修好了高手高手这么多水都修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费时间费精力的,,我都是直接向客人 报告  死刑! 特别是 进水机,,,后遗症很多,麻烦事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