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大短路

楼主(2017-10-11):
客户送来一台Y470,上可调电源直接5A,上论坛搜索是通病,打发走客户后拆机,一量正如论坛上说的那个电容短路,还有PQ302短路。换上好的PQ302后,拆掉短路电容,量公共点电阻0.09,还是短路。拿板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这PU701有几个脚已腐蚀,再测PU701旁边PQ701已短路,
拆下坏的元件,再测公共点电阻已正常,料板上找到PQ701,PU701换上,上可调电源,电流到1.02A,不显,换CPU顺利亮机。

网友A:
短路好修 U要是也故障了 换一样的有时候客户不易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好修 U要是也故障了 换一样的有时候客户不易接受

不告诉客户呢?反正也是一样的。

网友:
修好送U!!!!!!!!!!!!!!!!!!!!!!!!

网友:
大短路 一般 就是在捡钱  我就喜欢 修这样的

网友:
大短的机器  一般还是好修的

网友:
技术值得学习,羡慕啊,本子一知半解,要学的还很多哦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过程很详细,这款机子好像大短后好多都会坏CPU,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