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触发

楼主(2017-10-11):
今天接到一台A1466不开机,迅速拆机。裸板测试是电源指标灯是亮的,正常。经过测量有8V 3.42V 3.3V.还有EC的各个工作条件都满足了。那就换EC吧,于是我从料板上拆了一个EC,板号是820-3209-A.用了0.3的珠子植好。上BGA加焊。取下来一试,果然能上电了,于是兴高采烈的安装好。装好一试,又不能开机了,和原先的现象一样。难道是EC没有焊好,又重加焊,还是一样。后来是重新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加焊完成后。热的能开机,只要放个几个小时,就开不了。
各位大师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难道是0.3珠子不对,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A:
估计不是珠子 不是EC的问题了 查下不触发的时候EC条件吧

网友B:
ec 晶振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晶振坏了吧,。。。。。。。,,,,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珠子 不是EC的问题了 查下不触发的时候EC条件吧

都查过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如果进水你要就可看看腐蚀的地方。如是不是进那你得查查是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
建议换一个KBC

网友:
苹果我不总么厉害,特来看看大师是总么修的

网友:
这个只有仔细细心等不开机的时候查条件了,这样说故障,谁都帮不了。
但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ec的问题了,可以找一下别的原因了,不如ec周围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