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A7100一体机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10-11):
联想A7100一体机通电大电流,拆机测量19V公共点电阻2.3欧感觉不妙,应该是上管击穿了,果然找到了CPU供电上管子Q3831的G级电阻不对,更换Q3831后开机显示。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我就不会发帖了,开机不到1分钟故障重现,再测量Q3831又挂了。于是干脆把下管也一起换了,改为使用可调电源测量,开机发现电流不停往上跑超过3A,虽然能显示但是电流肯定不对,集显的一般不超过1.3A。难道8脚的驱动芯片也坏了?于是换上故障依旧。只剩下芯片ncp6131了,没办法换吧,正好有块H61S的板,拆下换上。有意思的是换完后才发现换上的是NCP6151,不管了看看运气吧,通电完美解决。

再来张两兄弟的合照

网友:
上管击穿 看到你说的电流过大 还以为是U故障了

网友:
难道8脚的驱动芯片也坏了?于是换上故障依旧。只剩下芯片ncp6131了,没办法换吧,正好有块H61S的板,拆下换上。有意思的是换完后才发现换上的是NCP6151,不管了看看运气吧,通电完美解决。
说的太乱了  不看图片真的明白不过来

网友:
CPU没挂真是万幸,这种小八角的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让你碰对了,说明这2个芯片可以代换,还好CPU没有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祝发财

网友:
,还好CPU没有烧,运气好。有时候不能乱换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就算显示也能看出电流不正常

网友:
虽然很少弄一体机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