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17-10-11):
昨天接到一台,A1466,板号是820-3209-A,开机三声报警。这很明显是内存颗粒有问题。测试发现内存供电阻值不正常,只有7欧。应该是有一颗内存颗粒。于是上电,用手摸一下,看看是哪一颗内存颗粒短路。经过几次上电,确实有一颗内存颗粒比较烫。当我准备拆掉这颗内存时,我想再上电确认一下。这时,发现电流明显低了很多,跳变也很完美。应该是亮机了,于是我马上接屏。果然亮了,奇怪,什么没动。又好了。我又多试了几次,发现又不行了。不亮机时电流是能上到1.几,应该是有短路。能亮机时,电流是0.6左右跳变。还发现能亮机时内存供电阻值是80欧,没有短路。这就奇怪了,内存颗粒坏了,会导致一下短路,一下不短路。是不是有可能是电容之类的。之后把那个有点发烫的内存颗粒拆了,阻值有时还是7欧。
实在是没办法了,各位师傅,有遇到过吧,有什么好办法能测试出是哪个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完全坏了,故障稳定了还好修一些,一会好一会坏,这样真不好弄

网友A:
有时加焊下可以亮机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加焊下可以亮机兄弟

没加焊,现在也可以亮机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加焊,现在也可以亮机呀。。。。。。。。。。

先定性故障 你这阻值低还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定性故障 你这阻值低还能亮机……

有时阻值是80欧,就能亮机。放一会可能又不行,多上几次电又可以。

网友:
这种故障有点神奇,直接把内存芯片换了看看,也有可能某个电容微短导致。

网友:
你这个故障的确是有点奇葩,不行的话先把那颗内存颗粒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