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LMT-S2

楼主(2017-10-11):
GA-MA78LMT-S所有电压正常,刷过BIOS,换过U,开机复位灯闪,不跑码,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
刷分,换北桥!!!!!!!!!!!!

网友A:
CPU没片选上BIOS,SB_PWRGD不稳定,IO损坏或者COM芯片引起的IO出问题,都会导致闪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没片选上BIOS,SB_PWRGD不稳定,IO损坏或者COM芯片引起的IO出问题,都会导致闪复位。

准备搞一下北桥.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搞一下北桥.0.....................................................................

看后续反馈。要么一炮成功,要么几乎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