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不显大短

楼主(2017-10-11):
一台Y400本子不显,上可调电源电流直接5A。拆机,量各电感阻值正常,上烧机大法,电压3V,电流1A,烧出是一个电容短路如图: 拆掉,亮机OK收工。

网友:
这个板子要是打表 保护隔离管也大多也会出问题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很久没修到大短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