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电一半有供电一半没供电!

楼主(2017-10-11):
今天检修到一个显示器,高压板和驱动板一起的,检测到高压板100A部分有供电,半边5V就没有电过。换了一个电源IC,没用,还烧了一个色环电阻。怀疑IC本身坏的,又换了一个,也把电阻换了,还是半边没供电。取下保险,在240V接电口连上灯泡,接电灯亮一下就灭了,没短路。就是不知道那坏了。(二极管没坏的)

网友:
果断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