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47A不通电

楼主(2017-10-11):
优派VA1947A不通电,拆开测量电源板有5V和12V,按开关没反应,拆掉驱动板5V转3V正常,并且主芯片TSUM1PTR-LE发烫,直接换了还是一样
然后在论坛找个BIOS刷也还是不通电,有人有这主芯片的资料没

网友:
换个通用板OK.........................................

网友:
可以在刷个这个相同板子的程序试试看

网友:
芯片都发烫了,莫不是坏了吧。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吧,这种一般程序找不到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换板换人了~~可以改个通用板进去

网友:
大哥 直接改驱动板啊

网友:
刷个这个相同板子的程序试试看压板的间题而不是驱动板,

网友(2017-11-18):
直接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