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实地小白,关于LZ57维修实战

楼主(2017-10-11):
时间:2017/10/11
地点:深圳迅维
人物:以前从未接触过电脑维修的,只会装个系统的小白
老师:阿林老师    黄老师

闲话不说,今天修的板的板号是LZ57,先来两张它的正反面

第一步,看有没有明显缺件,再测公共点,电感的二极体值,就发现公共点大短,测得二极体值为0,很明显是电容击穿了,那就全板搜索上管D极的电容,发先一根细铜丝,如下图
拆掉铜丝后,再测公共点。二极体值435,公共点OK
上电,适配器出来电压只有0.81V

  发现二极管装反,(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原理,此为硅管,压降0.7v,万能表有点误差,)

装回去后,适配器出来电压19V

公共点电压没电,发现隔离管装反

改回来,公共点出来了一个小电流公共点电压19V
下一步看充电芯片,测得充电芯片供电脚没电,,看到二极管装反
充电芯片,ACOK,ACIN电压正常(具体电压看芯片工作原理),出大电流公共点
接下来就看待机电压3V,5V,测得都没电目测发现待机芯片周边缺件,补齐

顺便发现桥晶振装反

装回来,待机电压3V,5V电压OK,波形上升并保持

那就触发,测个大电感电压都正常,还有个管家供电0.9V没拍到,打值卡也正常

     电压正常那就上CPU,内存条,试一试,一上负载就掉电,很明显带不起负载,
有一组或几組供电有问题,只有上示波器,万能表查不出来。
测得,内存供电和VTT供电自举不足(电感前段只有5V不到)(测电感前段,和公共点)

发现内存供电,自举电阻没装,VTT自举电容没装,补齐

再上负载,触发,这波可以,接下来就打波形

EDID正常

PCI帧周期正常

LVDS正常
VGA 行,场正常

上显示器,亮机

网友:
实地学习,技术进步快,又有老师指导,思路清晰。

网友:
这么多坑都被你一一找到,厉害了

网友:
羡慕实地学习的人才啊,现在这规模,大大滴

网友:
同寝室的来支持下,干得好。

网友:
快来实地学习吧,小白秒变大师呀

网友:
大神横空出世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意思就是好的主板故意拆让你修    自己动手 自己找问题

网友:
第一次修硬件就这么思路清晰  已经很不错啦  供电点无电压

网友:
楼主,厉害,修板修的好,分析的头头是道,服你

网友:
有图有真相,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未來的維修大姥問世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发现自己都老了这些都不会测了

网友B:
你那个晶振 是 PCH 的吧,在PCB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好的主板故意拆让你修    自己动手 自己找问题

对啊,一个板十几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晶振 是 PCH 的吧,在PCB旁边。。。。。。。。。。。。。

对,是我搞错了,这个是桥的,ENC跟EC之间还有个电阻掉了所以3/5V没电,我跟上个板修的搞混了,严重失误,谢谢提醒

网友:
实地还是实战的比较好。。。。。。

网友:
功夫要想学得过硬还是去基地学习好

网友(2017-11-13):
再次回首老铁的帖子,是那么脱俗 轻盈
要不是论坛限制加分时间,我现充也得加,这话你信不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多坑都被你一一找到,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