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K R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11):
今天下午接到商家送修一台华硕Z97-K R2.0主板。说是不开机。叫商家留下后。。6点多吃了晚饭后准备看看,还打了各大电感对地无短路后。加电测试。按开关无反应,打了开机针电压为0.75V很明显不正常。又打了PCIE B10待机3.3正常。。那就是开机针这路的供电有问题了。跑了十来分钟电路后还是没跑通。怀凝是不是主板有微断的情况。所以找了份点位。通过点位发现开机针出来通过电阻OR202后和OU1R230,OU1R30相连。。在次加电发现R230这个点的电压为3.3正常。所以通过图三的穿孔点位飞线到OR202.上电测试正常亮机。到些维修结束。

Asus Z97-K R2.0 REV2.01点位图.rar

Asus Z97-K R2.0 REV2.01 BIOS备份.rar

网友:
过孔微断线,造成开关针电压低,不触发,楼主飞线解决

网友:
厉害维修速度挺快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收费标准

网友:
幸亏这个机器还有点位图,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
分析得好清晰,收藏了,我以后要多留意这种情况,感谢分享

网友:
有电位资料就是好。

网友:
厉害啊,老铁,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收藏备用谢谢楼主的分享啊,哈哈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合理,步骤规范,加分鼓励。

网友:
。感谢分享点位。下载备份

网友:
我咋就碰不到呢?这机子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有点位图还要有图纸吧,否则也对应不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Z97-K主板。待机电压正常。就是没有收到南桥的S3信号

网友:
过口断线引起的不开机,有点位图还是好修多了

网友:
如果没点位这个板可能就有点悬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谢谢分享!谢谢谢谢

网友:
你这些问题都可以秒杀啊厉害厉害

网友(2017-11-12):
我之前也修过这种板,不过是卡内存,LZ这种过孔断线比较难修

网友:
还是有点位图纸修得快啊。。。。。。

网友:
不错,楼主头脑很清晰,飞线真省事

网友:
过孔断线,接触不良,幸亏这只是开机触发信号,其他信号的话就坏了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快,不然跑线得费一翻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