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换屏幕后听筒没有声音

楼主(2017-10-11):
7p换屏幕后听筒没有声音,其他人也遇到过,怎么解决的啊,不是听筒问题,也不是铃声放大IC问题

网友A:
换屏的时候电池断开了没有,如果断开了电池的话还是先考虑下屏幕上的排线吧。 这么着急就判断主板问题也有点过早了吧。

网友:
没看倒不好说

网友:
有可能系统问题,你把原机的换回去试试。现在朋友圈不到在传,11.03的系统修复了7 7P的音频,6S国产屏部分无触摸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的时候电池断开了没有,如果断开了电池的话还是先考虑下屏幕上的排线吧。 这么着急就判断主板问题也有 ...

断开了.听筒是好的,换过也不好.排线我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 问题 倒是很奇怪     以前 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后來沒法解決 有誰知道哪里問題?謝謝

网友:
外配排除了没有。排除了就要考虑CPU边上的铃声放大管

网友:
坐子对地阻值先测量一下。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7还不敢拆........

网友:
不知道排线换过没,可以先考虑换个排线试试,有可能排线扯断了

网友B:
问题被我解决了,不是主板问题.喇叭和排线测试是通的,不知道那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被我解决了,不是主板问题.喇叭和排线测试是通的,不知道那个地方出问题。

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望指点一下,

网友D:
       昨天刚遇到换排线吧 一摸一样情况

网友:
我要投稿到书上.这里不回复,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望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排线周围的电感有没有烧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遇到换排线吧 一摸一样情况

这问题我完全可以解决,我就花100元,别人告诉我,不是主板问题,不是小音频芯片问题哈,我也可以免费告诉你不是排线问题哈,

网友:
其实解决这问题1分钱是不用花的。不用拆主板,需要的要收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刚遇到换排线吧 一摸一样情况

一个同行说他遇到这问题没有修好,让别人修收了他500.他在旁边看着,搞半天。,我问他啥问题,他说要100元才可以告诉我。,我发100元给他啦,其实他告诉我的根本问题没解决,后来我研究分析才找到问题的关键,我现在可以完全解决,不花1分钱。

网友:
主板打穿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楼主能不能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前置摄像头跟听筒的排线焊接地方拆的时候弄断开的,重新焊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就是焊接地方,这个排线是分2⃣段,中间是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2018-03-30):
听筒触点没接触到位  我觉得

网友(2018-08-13):
很少修到手机,主要是笔记本,还是学习备用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望指点一下,

上面个细长的IC,加焊下就好了.估计取下来的时候松了

网友(2019-05-06):
请问大佬们,我是换了屏幕后,听筒没有声音(确认听筒本体是好的)这种情况是排线虚接头处焊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焊接地方,这个排线是分2⃣段,中间是焊接在一起的

麻烦问下 我的确定也是这里的接头处虚焊了 麻烦问下怎么焊接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