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助 扬天s300花屏 一体机

楼主(2017-10-11):
扬天s300一体机 花屏 ,很像屏问题,花屏 闪屏 ,换过屏,用几天又花屏,有大神遇到过吗,求指点

网友:
就这样说怎么帮助你呀,发个图片看看怎么花屏

网友:
怎么你也要发个图片看一下啊·花屏分好多种·有屏坏的花·有屏线坏的花·有显卡坏的花··有显存坏的花·

网友:
花屏,可以看看排线,显存,显卡,还有屏,内存也不排除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来张照片吧,有助于判断,换过屏也有可能屏又坏了,不是不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显卡芯片也花屏呀 屏线很少有问题

网友:
显卡  显存

网友:
挨个排查撒,目前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是不是屏幕的故障吧

网友:
查查屏接口旁边的芯片RTD2270L发烫不

网友:
上图片看看你大伙给你出出招,换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