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宏碁 台式机主板 H61H2-AM3 无CPU供电秒杀!!!!!

楼主(2017-10-11):
宏碁 台式机主板
板号:H61H2-AM3  V.1.15-EQ1-011000              2017/10/10
故障:不跑码
同行拿来的,这款主板有PCI插槽,插上诊断卡复位灯不亮,量CPU无电压,量的内存供电1.5V,南桥供电0.4V,问题出来了,南桥供电正常应该是1.05V,打MN13的MOS管的D极和S极的对地值,D极130Ω,S极23Ω,D极正常,S也正常因为H61芯片的组织就是20多Ω,看图:
下个图纸看看,看图纸CPU供电芯片的开启是南桥发给了,所以南桥的供电不正常CPU供电芯片没有得到开启信号,先修1.05V,量的324的4脚供电12V,5脚是由2.5V经过串联分压取样得到一个1.03V,7脚输出10.4V的电压供给MN13 的MOS管的G极,MN13的S极输出0.4V,324的条件都正常,果断拆下MOS管,表笔量DS是无穷大,SD是600多,图:
这个MOS管挂了,换了就OK,南桥供电1.05V正常了,CPU供电也出来了,插上显示器亮机

网友:
你这种情况大多数是mos管损坏导致的

网友:
只要后级不短路场管G有10v就能确定坏

网友:
秒杀啊,思路清晰,速战速决,佩服佩服

网友:
分析得很清晰,做为小白的我先收藏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合理,步骤规范,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步骤规范赞一个。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合理太神。。。。。。。。。。。。

网友:
MOS管电压是10v基本上可以完全导通

网友:
是通病吗   是通病的话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楼主,我有个疑问,DS打值是元穷大,SD打值是600多,单评这点,怎么判断出这个N沟道的MOS管坏了呢?

网友:
缺供电,不是不跑码吧,,,,,,,,,,,,,,,,,,,,,

网友:
这个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果然是秒杀,,,MOS管坏简单。。。。。

网友:
写的好详细,下次遇到 直接 秒杀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