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5LP不过保护隔离的案例

楼主(2017-10-11):
一台华硕X555LP不过保护隔离,上电的时候PQ8801PQ8802有短时间的6V左右驱动电压。掉电后待机0.001A  机器如果电池有电的话可以正常使用也可以进系统但是待机0.001A的电流还显示正在充电(肯定是越充越少)
这次不是屏线旁边那个PR8806断线导致,换BQ24735好了几分钟又是这样。最后是:PR88011M 0402 漏电不稳定导致MOS管驱动电压为6V左右,也有MOS管边上的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贴子,遇到同款机器可以对照维修

网友:
感谢耐心分享出来,先收藏,以后肯定用得上,累积一下经验吧:kaixin:

网友:
华硕一般没图纸,楼主维修经验丰富,牛人哦

网友:
收藏了,还有这等事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加热的话 一般是电阻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比较难修的,图纸也没有,点位图上又看不清芯片型号

网友A:
萌说一下是如何查出来是这个电容漏电了吗?

网友:
还有这等事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华硕的机器电阻出问题的很多,有的没图纸的比较难修,希望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
这个厉害了,你怎么研究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电阻是干啥用的呢,是通病吗

网友:
楼主这太细心了 感觉华硕的本子电阻坏的很多啊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7-11-13):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贴子,遇到同款机器可以对照维修,华硕太难缠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真是考研人的耐心啊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款机器不充电问题好像是通病,谁修过这种机器,楼主有思路

网友(2018-11-12):
看来我是没有搞错了,我以后就知道这个问题了呀

网友:
漏电是怎么测的。。。。。。。。。。。。。。。。。。。。。。。。。。。。。。。。。

网友(2019-07-14):
引用 网友A:
萌说一下是如何查出来是这个电容漏电了吗?
他这是电阻变质,影响了ACDRV的驱动电压。

网友(2019-08-29):
这么老的帖子还能回复、、、、、2年前就是这个机器,这个故障,加热可以用,冷了就不行,换过好几个芯片,没想到是这个电阻的问题,旁边的电容也换过了,电阻因为阻值不清楚,没有瞎换,最后放弃了!

网友(2020-08-13):
楼主一招点醒梦中人

网友(2022-06-13):
看着脑壳痛

网友:
这种小电阻坏真不好查出来

网友(2022-08-25):
高手,怎么知道是1M电阻的,怎么测出来是坏了,能不能教一下维修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2025-05-05):
有修到过保护隔离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