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2A高配版2014512进水不充电,屏不亮

楼主(2017-10-11):
拆机后发现,显示电路和充电电路有腐蚀,洗板水刷干净显示电路

充电电路

显示排线第4根断线,刀片刮出铜点,取一段吸锡线,抽取一根,烙铁沾锡飞之

测量主板无短路,通电试机,开机了,试一下充电,可以充,以为好了拿给客户,第二天来说充不进电
拆开重新检测,扣下电池,插上数据线,万用表量电池接口正负极间电压只有2V,重植充电ic无效,短接二极管不充了(又按了回去,以前没这么修过主板,不太懂,见谅)

最后测得升压电感上下电压相差悬殊,而下端电压正是电池接口两端电压,更换升压电感,充电正常了

电感没按正,不折腾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
进水机是比较麻烦,有时问题还不能一时发现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以前只知道背光有升压,涨知识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显示排线用什么刀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以前只知道背光有升压,涨知识了

应该不是升压电感吧,我也不太清楚,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B:
这手机修好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修好收了多少钱......................

朋友,这是做技术,不以金钱去衡量是否对等;
况且,安卓机市场容量大,只要技术好,都是你带着市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