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充电慢或不充

楼主(2017-10-12):
     打上下管g极波形有重影,换过上下管和max8725e.当时测10Pin时1.2v,条件都测个遍没发现问题,没思路就放了几天。当时充电电流约1.56A,睡觉时才想起当时的情况。
     今晚又一台无外放的机,顺便再修一下。这次充电电流为约0.3A。8725E的10Pin为0.138v,再测chG_on#为0V,测u52的5Pin时电流就上去了,加焊无效直接换掉。

网友A:
老机器了,买了个示波器,不怎么会用

网友B:
晚上修电脑    白天做什么工作啊?

网友:
意是还是充放电芯片坏了?楼主不是已经换过了吗?

网友C:
图片分析看不明白 V3000老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了,买了个示波器,不怎么会用

不管它新老,维修价值是有点不高,觉得有利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分析看不明白 V3000老机器了

就是u52不良,max8725e的10脚收到时真时假的充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修电脑    白天做什么工作啊?

白天也修,晚上也可以修,多劳多得。

网友:
做梦来灵感,这个真是绝了,维修人的梦里都是修机: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