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E5Q拆机维修

楼主(2017-10-12):
因为按开机没有反应拆机,刷BIOS 后 开机正常

固定支架的是4个螺丝,

先拆图上有黑线的壳,再拆前屏下面的面板壳,图片上有我定的固定螺丝的数量数字,还有文字请仔细看下,我不是只发图片来骗分的,
下面的图为当时的故障
上面我以为锡箔纸都导电来害怕烧到主板测了一下发现有的导电有的不导电,当然不是所有的白色贴纸都是锡箔纸

网友:
显示器  看样子 是好的    显示器哪个地方出故障了? 你修的是哪个地方    图片拍的挺清楚  你是把显示器的BIOS保存出来了?

网友A:
就几个图片就想刷分。当我是傻子啊

网友:
LZ你是没有发完 还是就是这样了    什么都没有 就几张图片

网友:
这都加分啊

网友:
路过表示在用着一样的显示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几个图片就想刷分。当我是傻子啊

对不起月饼老师,我先写文字排版太麻烦,我就把文字写到图片里面去了。现在改正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月饼老师,我先写文字排版太麻烦,我就把文字写到图片里面去了。现在改正过来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