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此板的坛友们帮我看下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7-10-12):
    神州HF20WD电源板

R138、R144炸掉了实在看不清楚。

网友:
两个电阻炸掉了,换了之后,一般会解决问题吗?这种炸电阻的,一般什么情况?

网友:
淘宝卖9块还修什么修?
字数字数

网友A:
可以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试试看,不行就该通用电源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试试看,不行就该通用电源板

同行的,换板又加不了钱,加钱就不修了。

网友:
看了很久 也没看到R144的位置   R138应该是取样电阻(电流)大680-1K,  如果R144是S脚出来的应该不大  05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换板又加不了钱,加钱就不修了。

我遇到换板子的也加不了钱,少赚点,以后同行再送别的机器转回来

网友:
155挨着122别一4r70并一个10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