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x60开机后5秒暗屏,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楼主(2017-10-12):
THinkpadx60开机后,5秒暗屏,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在系统下按fn+f4切换,屏幕又可以亮一下,马上又暗屏了,测量排线19v 3.3v 电压正常,现在无法判断是高压条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另外接显示器正常。各位大师给点简单的方法思路,谢谢

网友A:
你直接找个屏不接屏线接背光开机点下试试排除下不就知道了。。如果外接的屏背光亮说明高压条是好的灯管问题你换灯管就好了啊,反之是高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找个屏不接屏线接背光开机点下试试排除下不就知道了。。如果外接的屏背光亮说明高压条是好的灯管问题 ...

谢谢大侠,我试试,一时想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找个屏不接屏线接背光开机点下试试排除下不就知道了。。如果外接的屏背光亮说明高压条是好的灯管问题 ...

晕,高压接口不一样。。可以试试吗,我有的是惠普14,的屏,插不进呢!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灯管不良就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高压接口不一样。。可以试试吗,我有的是惠普14,的屏,插不进呢!

插得进。。。是我插反,唉昨晚没睡好,老婆一晚上折腾!虽然亮得不很白但不会暗屏。。

网友C:
LCD的笔记本屏。  9成是灯管问题【 掉头的很多】。 高压板的问题不是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的笔记本屏。  9成是灯管问题【 掉头的很多】。 高压板的问题不是太多。

直接报屏的价了,懒改led,客户如留下旧屏再学习,新手改有风险。(哼哼锯了你)

网友D:
灯管坏掉了 很明显的 这机器太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坏掉了 很明显的 这机器太老的

真好玩,这灯管也太细了,接别的屏一直亮。就这灯管老化了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量灯管的好坏??还是只能用灯管测试仪?

网友:
估计是灯管坏了

接口不一样 直接剪开再焊接成一样的就好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高压接口不一样。。可以试试吗,我有的是惠普14,的屏,插不进呢!

...你太逗了。。。你是想让我晚上不睡觉了。。。确定灯管的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太逗了。。。你是想让我晚上不睡觉了。。。确定灯管的问题了吧。

嗯嗯,已经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了,不过不想帮客户换灯管,直接报了屏的价格,OK了哈哈,400大洋进口代

还想问你个问题,数字表能简单测出灯管的好坏吗?或是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已经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了,不过不想帮客户换灯管,直接报了屏的价格,OK了哈哈,400大洋进口代

...

没试过,不过你有测的功夫直接接个液晶碎的屏点下灯管不就行了,目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简单啊,换屏测试下,这个就灯管,高压条,板子那开启

网友:
学习了。楼主非常细心,讲得很明了

网友:
直接把亮度调节断了接3.3V行吗?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用通用高压条点下灯试试看,先排除二者之一,剩下的该修的修  改换的换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这个问题再显示器上就很多了

网友:
那么老机器了 灯管坏的很多吧 找个屏幕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灯管不良就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 比较多见吧

学习了。楼主非常细心,讲得很明了

网友:
很久没有换灯管了,是个小心的活。

网友:
这个不就和我们台式机的显示器一样的原理吗,应该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