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A1418 16款BIOS 型号 有图纸也行820-00430-A

楼主(2017-10-12):
机器被上家动手脚了,BIOS被卸了。R.T(此处省略一万句脏话)
手上有这板的迅友帮帮忙,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比较新的板子  建议找下卖资料的大小知道就知道芯片大概型号了或者定个料版试试

也希望有板子在手的帮忙看下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有图纸呢吧 有料板卖吗

网友:
买料板直接拆,但是估计不会只是BIOS问题,要不然上家早就修复了。

网友:
应该做手脚了,仔细查查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能触发吗?苹果板一般没有bios上电到0.2多掉电。。。。建议检查一下有大芯片有没有短路再考虑bios吧。。。前几天修一个二修的不触发的机器:首先发现ec乱焊上去的,重植做上去发现短路,然后换一个待机正常了。。。后发现rtc供电短路。。。心中一百个曹尼玛奔腾而过!仔细看了下发现rtc电路电容被拆掉过,一早注意观察万用表量一下的话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了!客户来的时候还说会不会是适配器坏了?修成那样了,心里没点b数!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告诉你型号25Q64FVIQ铁片的BIOS
我的是花屏,本想进U盘看看,结果按AIT键还有密码,现在正在找BIOS刷一下,你有BIOS没?

网友:
这种不太好搞 ,  某宝上看看吧

网友:
先找到工厂或修改过的BIOS再说吧,这个都找不到那不用考虑下一步了

网友:
淘宝看看有没有料板!这么新的机子,图纸都还没有!无良上家!!

网友:
芯片是找到了  刷了月饼老师的 820-00034这个版号的程序,可以开机了,就是亮机慢。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