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C -471G 时加电时不加电

楼主(2017-10-12):
ACER EC -471G  时加电时不加电ACER EC -471G  时加电时不加电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3V5V 电容

网友:
这个是电容问题的,以前遇到过。。

网友A:
EC 471G ???? E1-471G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 471G ???? E1-471G哦

有这机型,主板一样是ZQS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机型,主板一样是ZQS

不错。。涨见识了  ,谢谢

网友:
不加电的时候查下 触发条件  这种故障还是很好查的  出问题的时候查

网友:
看看3V 5V后面是不是用的红色胆电容

网友:
来灌水的吧  这个机器就15V那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行的时候看一下那个3V 和5V的电压出来没有?我记得这个机子是比较出现漏电的电容!

网友:
待机是否正常,信息量有点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