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7不开机

楼主(2017-10-12):
三星S7朋友的手机不开机在苏州赛格手机维修店修了下, 维修员告诉他不了,然后发过了让我帮他修下 ,收到货直接拆机,主板拿出了 单板通电短路 ,心里有谱肯定是WIFI 电容坏或滤波坏 ,然后就用手摸法 锁定发烫区  哈哈哈 上松香 松香熏法 看那个元器件导致 松香涂上果然是电容导致的 完美解决

gagg -5 -5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月饼 -20 不是拆机教程,发错版块

网友:
技术厉害了我哥  手机的 元器件一般比较小 考研焊工了 6666666666666666

网友A:
不开机 的故障也不少呢 观察比较 询问 客户 是否 物理损坏等等 对维修帮助大大的

网友:
这简单  就搞好了  么其他问题,啊??????

网友B:
我手上有这个s7e机器还没有修好,开始是无显示可以充电换了77838以后有显示,充电不正常了,电量显示一会0一会100,电池接口处充电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是电量检测有问题了,但是找不到点!

网友C:
很厉害,那么多手机修,生意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这个s7e机器还没有修好,开始是无显示可以充电换了77838以后有显示,充电不正常了,电量显示一会0 ...

有图纸点位好修 测试检查检查脚 还有充电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厉害,那么多手机修,生意不错啊

接的同行的 报不起价格 小问题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 的故障也不少呢 观察比较 询问 客户 是否 物理损坏等等 对维修帮助大大的

松香涂上果然是电容导致的 完美解决

网友:
电容发热短路,好像不是太难。难道说是通病,

网友:
最喜欢修的就是夹电短路的机子,,,

网友:
那个维修员,得是有多差,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