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满屏花

楼主(2017-10-12):
客户说花屏   开机画面 有朋友遇到这种的花屏吗  主要是显卡芯片比较贵  不想果断换 万一是显存就亏了 有点怀疑显存  有时开机正常 可以进系统   有时开机几秒花屏  有遇到的给个方向。。。

网友:
忘记说了  机器加焊过 显卡 一样 问题 没变

网友:
感觉是显存有问题,加焊一下显存看下

网友:
打一下显存供电波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假如是WIN7系统,那就装个WIN8试一试

网友:
一般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假如是WIN7系统,那就装个WIN8试一试

BIOS就花  过LOGO就花  能是系统问题  。。。。。你想多了

网友B:
gai改成集显 就算卵了。。。。 怕亏本 就搞成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i改成集显 就算卵了。。。。 怕亏本 就搞成集显。。

能不能给个思路 改集显     不要跟我讲去供电什么的   论坛好多都没改成功

网友:
这机有8个显存,还是换板吧,价格不贵

网友:
把显存也加焊试试呗 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搞过显卡没用,就搞显存,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搞太多东西不如直接喊换主板好了 修来修好 这些大部件问题 修好也怕不耐用 又来返修叼死

网友:
显存重做一下看看啦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像显存

网友:
先查查供电,不行就加焊显存!

网友:
东芝的显存容易坏,摸一下那个比较汤手的直接换!

网友:
正常情况就是显卡坏了,不行的话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正常情况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先查显卡的供电,和显存供电,正常的话就重植显存,一组一组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i改成集显 就算卵了。。。。 怕亏本 就搞成集显。。

l800好像改不了吧,能改的话工程也不小噢

网友:
显存相对简单 且成本低  建议先换下显存试试

网友:
还是换板吧,板子不贵,对客户也好交待些……。

网友:
修过一个ASUSK43就是这种花屏,4个现显存换完就好了

网友:
花屏故障还是很明显的吗 要么屏幕本身 和显卡问题加焊显卡看看呗 在要么桥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就看楼主怎么判断了,,这个情况我觉得直接换,,加焊没用,,

网友:
没修到不敢乱发言。期待楼主维修报告,谢谢了

网友:
这个样子的确像是显存。。。最讨厌弄显存。。2颗2颗的取。。2颗2颗的换。。真恶心。。

网友:
看看显卡是什么型号  要是3000的显卡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我觉得一般这样的花屏显存坏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建议先加焊显存,不行的话再动显卡

网友:
加焊下 先

网友C:
想修机就不要怕成本,不想花钱空手套白狼,你还是换板吧。 这个最好先测下显卡、显存所有的电压然后在下手。

网友:
不建议换 我的一个就没换好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修机就不要怕成本,不想花钱空手套白狼,你还是换板吧。 这个最好先测下显卡、显存所有的电压然后在下手 ...

一看你就知道是什么人  三板斧用多了吧你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要尽量压低成本  创造更多的利润   我修机器  都是查出桥确定有问题才动  不会随便杀   靠一直换 你还修个毛。。价格报不上去

网友:
显卡加焊了    ,在  加焊一下 显存  有可能和显存有关

网友:
加焊过显卡不好用的话 就不像是显卡的问题  显存吧 看现象显存的面比较大

网友:
我也觉得先查供电。再修显卡,显存

网友:
先测显卡显存的供电,正常的话就先干显存……

网友:
你这显卡显存一起换,都好了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前来学习,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还是换板吧,下次有料板就好做了!

网友:
显存有问题 显卡 问题 应该不是这种花屏

网友:
先重置显卡,看看是否能好

网友:
直接换班算了 和换下卡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把 显存吹下来  植球试试  不行干显卡

网友:
正在动显存   一会好了 告诉你们

网友:
这个做墙上的壁纸不错。。。。。。。。。。

网友:
加焊显卡就 行了 不用考虑现存 听我的没错

网友:
显存虚焊  ,楼主重置下就可以吧

网友:
先加焊一个个一个试,别一次加焊显存。看是哪个花

网友:
大部分还是显卡的问题,不行就换板子 现在也很便宜一般

网友:
显卡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 或者换一下屏或者屏线

网友:
去淘宝定一块集成显卡的主板回来,对着那块板改集成,成功了申请退货

网友:
我碰到过,是桥坏了,我换桥好了

网友:
这个屏幕问题不大,显存的问题大些。找一样牌子的显存先换几个试试

网友:
    搞下显存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i改成集显 就算卵了。。。。 怕亏本 就搞成集显。。

二代以后搞成集显工程量很小的,前提是可以改的话,只有HM55以前的机器改集显工程量好大

网友:
把显卡拆了丛植啊。。。,,,,

网友:
我遇到显存坏的,都是乱码,不像这样的

网友:
碰到过这种,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存的问题,重新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
感觉是显存问题,大花一般看显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