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4N代换SLJTA成功,4128代4134

楼主(2017-10-12):
19v短路拆2个4134 mos管,测3v电感短路,烧鸡之旅,大电流上,3A暴死,拆下桥来接着烧,拆usb3.0芯片,拆网卡,好了,手上没有SLJTA某宝太贵,不值得修了,翻箱倒柜找到一个剩下的HM67没办法换呗,不行再拆下来不修了,谁想还真能用,8脚mos管用4128代4134通电试机,一看电流有变化,那是有戏的节奏啊,插显示器,居然亮了,装系统测试ok,就是没有usb3.0芯片换不了了。

网友:
HM65 代过HM76 的路过~~~~~~~~~~

网友:
这个换了是能开机了,但好像会有些CPU装不了吧……。

网友:
像这样烧机 难道不烧CPU吗   请大神说明一下

网友:
如果腐蚀严重也是麻烦事  好在 有板子可以代换 技术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以后可以作为参考,貌似桥升级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3.0芯片拆了,USB 还能用,联想的一台

网友:
usb倒是还真没试,2.0的肯定可以用,3.0的不是总线通过这芯片转换过来的吗,还真没试那口中不,待换这桥应该会和cpu有关系,不过用这型号的桥也不多吧,3v直接通桥了,没到cpu,那会也怀疑cpu被击穿了,不过测阻值没事才继续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