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开机维修 820-00165 附图纸点位

楼主(2017-10-12):
                   同行拿来A1466。说客户长时间没用、 用时打开 就不开机了。当着同行面、接电源 亮黄灯、不开机 电流在0.05左右。由于手里正在换着手机屏幕、于是让同行放这。
        本子挺新、拆开后里面一样很干净、仔细看了下、没有进水和长毛腐蚀的地方。黄灯既然亮、证明出电压3.42V 以前的电路基本没问题。于是接着电源 用表笔先测公共点电压、 0V。断电测电感F7140 断路、F7140 2脚短路了。  窃喜......    电源表调到3V  烧机。发现电容C7540短路、翘掉再测 不短了。更换 保险F7140通电、 风扇转、电流上、屏幕亮。一气呵成。。。
       待续。。。。
   此时脑海中总感觉这种画面在哪遇见过。左思右想、原来前两个月确实也修过一模一样的故障。。。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还待验证。。。
图纸、点位现上。。 小故障、望看到的同行加加分、毕竟现在的分太贵了。。。

点位

网友:
多谢分享,这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强。

网友:
保险烧断了 不是电感、写错了。。。。。

网友:
多谢分享,这技术不错。。。。。。。。。。。。。。

网友:
大哥哥些 你说没有分  你可以发帖  我们这些新手怎么办呢?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电感怎么可能会坏

网友:
老司机 鼎一个!!!!!!!!!!!!!!!!!

网友:
捡钱了又,生意不错啊啊

网友:
通病 基本都是CPU边的电容烧了

网友:
电感肯定有坏的、但这里电感没坏、是我写错了。 上面我也澄清了。。。。你仔细瞅瞅评论

网友:
楼主要是上两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7-12-20):
烧电容……炸保险……。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呀···········貌似我也嗅到过相同故障的

网友(2018-04-07):
碰到一样的,电容也拆了,保险也换了,还是不加电,EC晶振没电压。

网友(2024-08-23):
又花掉2个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