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7-10-13):
                                                                           宏基4752掉电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Aspire 4752
板号:10267-4
主板高清图:
问问师兄们再说吧,让测测CPU看快要掉电的时候有没有异常。好吧一测一个准。亮机后CPU供电1.1V快要掉电的时候CPU供电掉到0.77v难倒是这里的问题,跟师兄们沟通了下说查查节能信号是么的,测了一圈都正常,定了2个芯片回来涛声依旧。加滤波电容涛声依旧。
想想之前遇到过SLP_S3#和RSMRST#同时掉,是干桥修复的,再说这SLP_S3#波形看着也有点诡异,信心满满的上BGA干完桥测试涛声依旧。不服换个再说。
换完测试涛声依旧,看来真讹人了。。。。。客户拿来的时候过很久才掉电,现在到欢迎界面就掉。呵呵。。。。
仔细再来测一边CPU供电发现和之前现象一样,为了排除是不是CPU供电问题我断开了一路供电,不让出CPU供电,发现掉电现象是一样的,触发后电流保持一会,散热器的风扇就狂转一会就掉电了。可以排除CPU供电问题了。现象是一样的。
难倒是桥某个小供电偏低导致?桥发烫异常掉电?扫荡了一圈所有小电压发现均正常。
风扇在要掉电的时候狂转一会就掉了,示波器打风扇的驱动信号,发现波形也很正常,排除这里。
故障现象都是都是风扇狂转后掉电,感觉还是温控部分问题,再次检查了一边温控,该断的都断了,无意中看到了方框图:
EC控制温控各个电路。会不是是EC导致的呢,想想之前修过的机器嘀嘀嘀报警风扇狂转都是换EC修复的,这个会不是也是。换个再说吧。

迅速更换上电测试。不在掉电了。
   打开鲁大师进行压力测试发现温度也没那么高了。51度。

测试了一天半,发现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机器拿走到现在有2个礼拜了。。。。。走过路过顺便抖抖小手加个分谢谢!!!

 会员11312202元2022-12-2 16:10
 会员9131392元2022-12-1 13:35
 会员9198672元2022-11-9 12:58

网友A:
小陈!
你总算修好了.......
不枉我苦口婆心对你的指导...........

网友:
悲催啊, 搞去搞来 就是EC 报废了

网友:
赶紧回家开店吧,再过两年都没电脑了

网友:
呵呵 ,这电脑修的 怀疑人生了 , 主要是你的走路问题,思路对了修的就快

网友B:
slp s3与rsmrst同时掉。我一般都是干桥了,干了桥不行干ec。。。

网友:
在手里有备用件的情况下,先干掉再说

网友:
我上次那个华硕 也差不多这故障    估计也是EC问题  .没耐心修.你真有耐心

网友:
这板子修起来就感觉像是过山车........

RSMRST#和SLP_S3#同时掉,就凭此就断定和待机无关?

如果是待机3V和RSMRST#同时掉呢?

用待机3V对比EN看谁先掉,或者有没有掉,应该能够更快的找到突破点...............

网友:
这150元不容易赚呀。过程太曲折了。修到怀疑人生。EC问题。

网友:
分析十分详细和有条理,一目了然。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惠普,开始不开机,后来也是温度报警,温控BIOS都干了还是不行,最后换EC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陈!
你总算修好了.......
不枉我苦口婆心对你的指导...........

晚上你做作业的时候叫上我们 我们前天给你指导的怎么样?

网友:
楼主这个维修的过程也是够弯曲的。最后有没有重新报价呢?

网友:
楼主分析电路十分详细和有条理维修好真的不容易

网友:
有示波器修这种故障还好。。。。。。。。。。。。。。。。。。

网友:
修了一圈,最好EC出问题,真是想不到

网友C:
这个图就能说明了,不用跑这么远!
且SLP_S3#没掉到它的阀值之下吧!

10ms这么大的时基不容易分析波形。
想看细节都是小时基大采样率才行。
看你这一路狂奔最终还是没有放弃,
5下载分+5金币分今天就留给你吧!

网友:
我手上有个E425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修到死胡同了 幸好最后还是走出来了

网友:
感谢大伙来捧场。。。。。。。。。。

网友:
这机器应该收个500才对,弄了那么久。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可以 楼主耐心足,这种问题我都不用示波器

网友:
你这。。。。。。。。。 太波折了 换做我的话 绝对的喊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D:
加分了 也是曲折的的维修 这种故障估计任何技术修都需耗费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 也是曲折的的维修 这种故障估计任何技术修都需耗费点时间

感谢版主加分,虽然消耗时间 但是 能把整体思路贯穿一遍还是很值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就能说明了,不用跑这么远!
且SLP_S3#没掉到它的阀值之下吧!
10ms这么大的时基不容易分析波形 ...

时基反复调试了,在小点抓不到,另外这个SLP_S3#异常动作 请大伙勇于讨论

网友:
修的一波三折,过程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要地方。。。。。。。

网友:
这机器修的 没工具  没牛逼的技术 实在干不下来

网友:
买了示波器,不会用,要高手学习。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那么复杂的都修出来了,正好手头上有部清华同方V43A,AMDCPU发热十分烫手,开机没多久就掉电关机,但愿能借鉴你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 s3与rsmrst同时掉。我一般都是干桥了,干了桥不行干ec。。。

嘚瑟啥

网友:
大神技术牛逼,抓的一手好波!

网友:
楼主666啊 要是我就不修了 直接换板子

网友:
什么都不用说了,技术是杠杠的,就是150对不起你的辛苦技术费用。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    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宏基掉电这种情况很不稳定,让人很郁闷的

网友:
总算修好了,掉电的真的很难修,各种问题都会

网友:
波波用的真是好吖 分析的很到位哦

网友:
坏的真不少啊

网友:
这个钱真的不好赚啊,好有耐心,要是我早扔了

网友:
维修能修好就能收钱

网友:
楼主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基反复调试了,在小点抓不到,另外这个SLP_S3#异常动作 请大伙勇于讨论

泰克不可能抓不到这种掉电,时基到ns级别都可以。掉电而已,又不是随机毛刺那般难抓。 看来是触发电平,触发通道 , 触发时间跑偏了,所以看不到。。。

网友:
你还真是有耐心啊 换这个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基反复调试了,在小点抓不到,另外这个SLP_S3#异常动作 请大伙勇于讨论

S3的这个异常动作应该是电感电容的电没有完全放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时基反复调试了,在小点抓不到,另外这个SLP_S3#异常动作 请大伙勇于讨论

就是触发通道的问题。
你选的是2通道(也就是S3)作为触发条件,如果时基调小,
那么白色圈圈内的波形肯定是看不到了。

网友:
885的ec吗,  没遇到过 以后可以考虑下

网友:
我去,我之前一个戴尔的也是这样的,什么都怀疑了,就差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泰克不可能抓不到这种掉电,时基到ns级别都可以。掉电而已,又不是随机毛刺那般难抓。 看来是触发电平, ...

错,时基触发电平这些在不回调  就枉是迅维学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触发通道的问题。
你选的是2通道(也就是S3)作为触发条件,如果时基调小,
那么白色圈圈内的波 ...

一般XX出来的为触发 沿 。 所以 采用的是SLP_S3#  如果反过来对比有是么意义?

网友:
主要是你的走路问题,思路对了修的就快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这个机器是我修得吐血了。。

网友:
这电脑修的人不发疯算好的 还是你有耐心

网友:
这150元不容易赚呀。过程太曲折了。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又一高手!我怎么感觉修什么故障都不好搞

网友:
楼主太下幸苦了,这点钱不好赚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这个机器的待机电路老出问题,

网友:
这个成本超出板子的价值了吧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这机器修的真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呀,不容易最后搞好了。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BIOS电池也是通病,加关注

网友:
加分加分,楼主修的好幸苦,这维修费成本都不够!!!

网友:
楼主脑袋混乱了!!!!绕了好大个圈子啊。。结果是ec。。

网友:
线路没跑对费再多的时间也是白搭

网友:
slp s3与rsmrst同时掉。我一般都是干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强大,最后还是解决问题了,不错,技术牛,维修工具也全,给力,绕一圈最终是EC是原凶

网友:
换了这么多报得起价格码??????//////???

网友:
楼主思维 时序不错      示波器应该能快点判断问题

网友:
对,只要坚持还是能走出来的。。。。。。。。。。。

网友:
这台机器楼主修的好艰难

网友:
楼主也真够耐心的 技术不错  已经加分

网友:
哎   前不久刚修到这款机子,也是掉电没搞定的。  南桥什么的。都弄过了/ 最后换版了。 料板 还在手上,。 改天试试换EC  看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
思维 时序不错      示波器应该能快点判断问题   看来也要好好学学示波器了

网友:
楼主虽然转了弯路了,但是这都是为以后的维修积累经验呢,以后维修遇到同样的问题肯定不会这么绕着走了。。

网友:
技术贴呀这过程修了多久?  打波那么犀利还先定个散热器不应该呀。。像我这样的小白定个散热器还理解。

网友:
掉电的机器真的挺头疼的,特别是没示波器

网友:
修掉电的机子有时真要命呀,呵呵

网友:
机子有时就是楼主这样修出的,技术也是样钻上来的,经验也是这样折磨出来的,

网友:
修的不是一般的累啊 这样的机器,佩服你的毅力。

网友:
怎样看到过程呢?没显示出来……………………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 佩服!!!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不容易呀,转啦一大圈是EC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要是我可能早就放弃啦

网友:
这种,我都先干桥。看来以后也要考虑EC了,

网友:
楼主很到位  有了楼主分析  很快维修好了  相信楼主技术能帮很多人   谢谢分享

网友:
Z重点看电流啊 这样就是可以看出问题啊 避免其他导致二次短路

网友:
真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