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230 la-7731p 2012-03-21 1.0

楼主(2017-10-12):
e6230 la-7731p 2012-03-21 1.0 亮机备份

亮机备份啊老铁

网友(2017-12-30):
这个BIOS好用,我下载了几个都不好用,都是两个一起刷的,谢谢楼主了

网友:
感谢老铁,一刷就好,各位老铁放心下载使用

网友A(2020-05-24):
这个刷了,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发现有线网卡认不到,打感叹号,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了,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发现有线网卡认不到,打感叹号,要怎么解决呢

重新驱动 一下 要不在换个试试呢

网友(2021-08-25):
刷了2个都是触发掉电。而且还的开机2次。刷了这个。按开机2秒亮起。大家放心下载。亲测可以

网友(2021-12-30):
谢谢 楼主BIOS 是全好的 我用了 蛮好用的

网友(2022-07-14):
电流0.6左右不跳动,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