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G 大短维修后的心酸

楼主(2017-10-12):
         近半个月接了5台宏基E5-572G,经询问都是网购,,哎,保修不提也罢,待机电流0.0007-0.0021A 跳变,恒流源恒流灯几秒闪一次,不用说大短保护了。报价拆机,烧机,发现基本都是指向待机3V,5V这边的    19V  滤波电容短路,第一次修这款机器时,直接一烙铁拆了,完事后,装机测试,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开机,进系统掉电,灰屏,进PE不掉,   想重装系统 ,运行任何程序就灰屏 ,就咔嚓掉电,  拆机摸CPU电感,,太烫了,竟然电感发烫,测得电压1.7V,好吧,经验害死人,搞CPU场馆,芯片,还是一个样,弄了半天,装机后装系统都正常了,插U盘都正常,但是移动硬盘一插上就灰屏,,,认为USB 能用就好,,,于是正常拷机2天1080P 电影放起,  也不掉电,不灰屏,都正常,叫客户取机,顺便说了句,也许CPU 还有问题,温度太高了,或者主板短路烧了下CPU。
        大概过了一星期,又打电话来,故障和我之前的一模一样,其实早就心里有数,肯定会返修,于是开始分析,经查询,首先确定CPU1.7V是正常的,感觉像电压不稳定,带不动负载,想到之前的插移动硬盘就灰屏,是不是5V电压带不动大负载,此时客户送来机器,经过之前的分析,测待机5V,有5.1V 正常,USB5V 也正常,才想起示波器,撮到拆掉的那个电容时,尼玛,,,终于找到你了,  超级大的杂波,只能这样形容了,因为没图了,赶紧换上电容,,一看波形就知道问题解决了,  说了这么多,只能怪自己习惯性的大短电容类的,都是直接拆掉。刚好今天又来了一台,还是一样的故障,还是这么信心十足的报价。谢谢各位,文采就这水平了。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A:
好多的板子短路都是越拆到后面 就越不想拆了 感觉不会修了

网友:
没修过这么难修的机器,现在的机子不少都是电容短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的板子短路都是越拆到后面 就越不想拆了 感觉不会修了

是呀,特别是现在新机器,板载CPU和内存的    除了刷BIOS,都不知道动哪了

网友:
师傅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ACER的主板   短路有些是简单  有些问题的真的很难弄  就怕板层短路

网友:
好像也碰到过  拆过之后不装会掉电 或者屏在抖   装上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按理说大短的机器都是捡钱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 不好修了  还有一下板载的CPU  害死人啊

网友:
我感觉我的习惯还是挺好的,拆过的电容,我都会补上,所以还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学到了

网友:
遇到好多短路的,最后都是cpu短路,真是头疼

网友:
本来可以秒杀的机器,PL403电感后面就一个电容滤波,怎么可以不装呢?
有电感就有电容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是集成在一起的,手里有两块,都不敢动了,换CPU不如换主板了,换主板客户不干了

网友:
PWM电路的 必须原件  电容不能去掉……

网友:
习惯性行为,很多时候大短电容就扣掉省略了

网友:
这是好经验   加分

网友:
都有这样的。。。。。。。。。。。

网友:
毛病太多,老有问题还不如直接直接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