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apple a1311

楼主(2017-10-12):
1、苹果一体机先看型号:在底座下面,可以看到。
2、先徒手挖开玻璃,因为玻璃表面粘了一块铁的,框架上面有磁铁,所以手可以直接掰开玻璃。见图。
3、再拆屏旁边的几颗螺丝,轻轻的拆下屏线与电源线,这样就可以拿下屏了。
4、看见主板。
5、拆板。

网友A:
学习了。不过这是老的IMAC,新款超薄的是胶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过这是老的IMAC,新款超薄的是胶粘的

那个薄的屏很容易掉下来,可要小心呀。

网友:
我上次拆的苹果一体机,屏是粘上去的,我是用刀片一点一点划开,好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