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进PE和GHOST很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0-12):
经常装系统遇到一些电脑进PE要花十分钟,GHOST要花一两个小时,但是硬盘没有问题,内存也没有问题。

网友A:
什么机子,是不会USB还是1.0模式。进BIOS看看。

网友B:
老电脑配置低肯定花的时候长,一般来说是这样,GHOST慢应该是和硬盘有关系

网友C:
有时跟U盘的PE工具有关系,做电脑要最少三个U盘工具

网友:
U盘系统 很多的 建议多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ghost一两个小时.....这也太慢了吧   换PE试一试吧

网友:
机器太老了,找一些老pe就解决了,别用最新的pe制作工具

网友:
跟PE有关系,我一般准备老毛桃,电脑店,大白菜三个PE

网友:
没有什么,就是硬盘问题,直接换,DISKGEN扫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看看有没有其他机子 直接用别的自己GHOST  再释放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脑配置较低或者PE的问题

网友:
看机器,硬盘内存,。都有关系啊...............

网友:
除开配置关系的话 最大可能就是PE 多做几个不同的PE 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子,是不会USB还是1.0模式。进BIOS看看。

不是啊,在系统里面安装软件都非快,就是加载PE 和GHOST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电脑配置低肯定花的时候长,一般来说是这样,GHOST慢应该是和硬盘有关系

不也是很老的电脑,这个慢得不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跟U盘的PE工具有关系,做电脑要最少三个U盘工具

不是,都换过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其他机子 直接用别的自己GHOST  再释放就好了

对啊,每次遇到这个的机子就是把硬盘弄到其它机子上GHOST再放回去安装,但是这种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是主板的哪块数据传输啥的出了问题?奇怪。

网友:
换个版本的PE,比如03版,WIN8PE,下载不同的版本的U盘启动试试

网友:
技嘉主板进PE都很慢,试过很多台都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电脑是新的还是老的  老的估计配置不行所以导致慢  如果是新的 是不是模式不对所以不兼容啊

网友:
是不是USB是1.0哦,,,,,或是不是把USB2.0关了

网友:
USB驱动问题   装好系统就OK了 这个很常见的

网友:
主板,硬盘都会导致整个问题啊...........................

网友:
一般来说GHOST慢应该是和硬盘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