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本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7-10-12):
电源适配器结构剖析 接下去,我们来了解一下电源适配器的内部构造。图6为电源适配器内部“特写”,电路主要部件都已用圆圈标出,部件名称及功能如下:
    1:压敏电阻,其功能是当外界电压过高时,压敏电阻阻值迅速变得很小,与压敏电阻串联的保险丝被熔断,从而保护其它电路不被烧坏。
    2:保险丝,规格为2.5A/250V,当电路中的电流过大时,保险丝会熔断以保护其它元件。
    3:电感线圈(又称扼流圈),主要功能是降低电磁干扰。
    4:整流桥,规格为D3SB,作用是把220V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5:滤波电容,规格为180uF/400V,作用是滤除直流电中的交流纹波,使电路工作更可靠。
    6:运放IC(集成电路),保护电路、电压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7:温度探头,用于探测电源适配器的内部温度,当温度高于某一设定值时(不同品牌电源适配器,其设定的温度阀值略有不同),保护电路会切断适配器的电压输出,从而保护适配器不受损坏。
8:大功率开关管,是开关电源中的核心元件之一,开关电源能“一开一关”地工作,开关管功不可没。
    9:开关变压器,开关电源中的核心元件之一。
    10:次级整流管,功能是把低压交流电变为低压直流电。在IBM的电源适配器中,整流管往往是由两个大功率并联工作的,以获得较大的电流输出。

    11:次级滤波电容,规格为820uF/25V,共有两个,起滤除低压直流电中的纹波的作用。除上述元件外,电路板上还有可调电位器                               及其它阻容元件。
  电源适配器维修实例 电源适配器比较常见的故障是无低压直流电输出、输出电压不稳定或偏差较大以及内部有较响的“吱吱”工作噪声等,其中以无电压输出最为常见。
    例1:一台IBM笔记本电脑在使用中,因380V的动力线掉落上220V的民用照明线上,致使电源适配器烧坏无电压输出。
    检修过程:这块IBM电源适配器的输入端电压范围为100~240V,超过240V的电压将有可能烧坏适配器。打开适配器外壳后,发现保险丝已熔断,压敏电阻R1(图7为适配器简要原理图)也已烧焦,其中一个引脚被烧断。拆下压敏电阻,换上同规格的保险丝,用万用表测量电路无明显短路现象,给适配器接上电源想做进一般检查,竟意外地发现适配器已正常工作。看来IBM电源适配器中的保护电路还是比较完善的。如果手头没有相同规格的压敏电阻,可以暂时不安装,不过这仅限于应急使用,等购买到了压敏电阻后应及时安装,因为如果再次遭遇此类高压窜入事件的话,就起不到应有的保护功能了,届时电路中的元件有可能被大量烧坏。 要把拆开的电源适配器外壳复原,我们可以借助环氧树脂胶来粘合,如果没有环氧树脂胶,也可以用黑色的电工胶带在适配器外壳上缠绕几圈来解决(图8)。

例2:一台IBM T23笔记本电脑在插着交流电使用时,突然自动切换为电池工作模式,检查电源插头接触良好,电源适配器与主机之间也连接正常,判定电源适配器已损坏。

    检修过程:用万用表测量电源适配器输出端,发现没有电压输出。拆开电源适配器后,发现大功率整流桥附近的电路板上有烧焦的痕迹。把适配器接上电源,按照开关电源的检修步骤,首先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电压,为正常的交流220V;第二步测A点(即开关大功率管Q1的C极,见图7)的电压,实测为0V,再测B点(即滤波电容C1正极端)电压也为0V(正常的话应该有310V左右的直流电压),说明整流回路有故障;接着测得C、D两点之间(即压敏电阻R1两端的电压,正常应为交流220V)的电压也为0V,检查保险丝F1发现已熔断。保险丝熔断说明电路负载过重或者存在短路点。把印刷电路板上开关功率管C极与开关变压器之间的铜箔用美工刀割断(即在A点断开),换上新的2.5A保险丝,把电源适配器插上交流电,只听啪的一声,保险丝又熔断,这说明开关管之前存在短路点。然后割断滤波电容C1正极与整流桥输出端的铜箔(即在B点断开),换上新保险丝后再次被熔断,说明故障点在B点之前。因为B点之前只有整流桥与保险丝串成回路,所以怀疑整流桥被击穿,拆下测量发现型号为D3SB的整流桥(图9)确实已损坏。在更换整流桥时,发现滤波电容C1下方的短路板上有液体干涸留下的痕迹,拆下滤波电容一看,原来电容已严重漏液,其顶端还向外鼓起(图10)。更换相同规格的滤波电容,再次换上保险丝,把适配器接上电源,测量适配器输出端已有正常的16V直流电压输出。 安全起见,维修后的电源适配器在正式投入使用前,最好用一假负载检验其工作稳定性。方法是:找一段电炉丝或阻值为4Ω的大功率电阻接在适配器输出端,让适配器接近满负荷工作1~2小时,并用万用表监测输出电压(图11),如果输出电压始终稳定在15.2~16.8V之间(即16V±5%),即可认为适配器工作稳定,可以接上笔记本电脑正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