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2-14 这个本子 不能换内存吗

楼主(2017-10-12):
联想Flex2-14 这个本子 不能换内存吗   换了内存  报警 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板子的bios  谁有  麻烦给上窜一个

网友A:
可以换内存  我以前加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内存  我以前加过

这个主板的bios  能给窜一份吗  急需  论坛不能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的bios  能给窜一份吗  急需  论坛不能搜索

TB买一个撒    方便

网友C:
可以系统里面升级下bios,,你换的内存频率一样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系统里面升级下bios,,你换的内存频率一样的不?

内存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呀  你问售后呀

网友:
是不是换的是标压的内存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的bios  能给窜一份吗  急需  论坛不能搜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6956-1-1.html参考

网友:
这机器用的好像是低压内存。。。。

网友:
内存不对把,三代内存有几种频率的 还有低压板的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吧!是不是要用低电压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内存有没有问题或者内存类型是不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