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放电就能亮

楼主(2017-10-12):
E440这款机器通病就是放bios电池就能亮。。过两天就不行
需要在官网下载bios文件在系统下升级就解决!

网友:
现在BIOS问题特别多,我这有个笔记本用两分钟屏就各种变色

网友:
隔断时间就不开机,最后只好不装电池了,但是没升级过BIOS

网友:
放电虽然暂时性解决,但是还是会再返回来的。

网友:
确定升级BIOS可以好吗,我以前刷过。不行啊

网友:
这个根本故障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桥的问题吧,估计还得返修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 放电能亮 关机重启不亮 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有些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像是桥的问题 做一下桥试试

网友:
我遇到南桥和CPU集成的你这个问题的 最后换的主板 放电能开机 关机就不触发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 热一下就能用一段时间 修N多 不需要刷bios

网友:
不是升级BIOS的问题吧,应该是桥内部RTC问题,要么换桥,要么换板

网友:
这故障,SR17D 17E 的问题居多

网友:
不是都说 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样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