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开机

楼主(2017-10-12):
不开机故障问题点一般在待机芯片旁边
两个小电阻容易进水坏 19V供电的

网友:
通病 了,直接把取掉不可以,这个51125的第1脚跟6脚的开启是自供的

网友:
修过好几台,这样的故障了。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已经修了好多好多了。

网友:
我记得元件上面有海绵之类的东西,吸收潮气,容易腐蚀

网友:
那个不是进水 是上面的海绵腐蚀造成的

网友:
C壳上的海绵发热后冷却一起一个240K的电阻腐蚀,换了记得扣掉海绵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电阻旁还容易短线 一般我修了都把那个海绵直接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