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HS打印半边黑、全黑

楼主(2017-10-12):
三星4521HS打印半边黑、全黑,质量真心差,老款三星质量不错,新款三星一体机毛病多,有图有真相,一开始以为激光器,换了还是一样,鼓换了还是一样,复印和打印都一样,摸不着头脑了。后来没东西好换了,换块电源板上去一试,天亮了复活了,全都好了不按常规出牌,最近几个月有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二话不说换电源板,除非屏上提示激光器报错,那才会换激光器,遇到这问题就换电源板,新款三星一体机真*脏话*差。

网友:
电源板也会出这样问题啊,换出经验来了,恭喜啊

网友:
真凶!看不出电源板那里不好!哎哪位高手遇到过没有,请告知下!

网友:
这种情况就很少了   奇葩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屏幕问题等等 开机看是否亮机

网友:
哇, 长见识了。····打印黑边居然会和电源板有关系

网友:
这个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应当是高压板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电源板出现此问题的少之又少,一般硒鼓问题多,

网友:
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还是认为充电棍的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
这样的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电压不正常导致吸粉收粉不正常。

网友:
这个电源板带高压充电板,,,可能是这部分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高压板电压足导致吸粉问题我遇到过一台

网友:
这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一般是高压部分不良,不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棒子的东西就是垃圾

网友:
应该是高压不足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