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 DANL8MB18C0

楼主(2017-10-12):
雷神 DANL8MB18C0修完大短没几天,又打短了,这机器毛病这么多么?

小雪玲珑 -1 -2 来说这种无趣的问题

网友:
你的是不是电容短路,我修过两台也是大短的,我是把两个电容一起换的,没回来过

网友:
不懂就多   不要骂我

网友:
没有那么多问题吧 你看看短路位置是不是一样的位置先

网友:
第一次短路没有处理好呗。。。。。。